外部电位器调速

楼主(2016-04-13):
施耐徳变频器怎样设置外部电位器调速。谢各位了,小弟新手,网上说明书看得头都大了,还是没整懂!

网友A:
具体型号具体说?

网友B:
楼主吧变频器的铭牌拍个照发上来看看

网友C:
说明书有说的仔细看后就会明白

网友D:
好呆用的哪个系列说下

网友E:
看说明书设置好参数,对照接线图接线就OK了!一定要有使用说明书,自已慢慢看,读懂它!搞明白了一个品牌的变频器参数设置接线其它牌名的变频器参数设置接线大体是一样的,只是设置号编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吧变频器的铭牌拍个照发上来看看

楼主:
多谢各位内行大侠,给我的大力帮助!

网友F:
明明是正弦变频器你去看施耐德肯定设置不出来,楼上给了正确答案我就不拍照上传了。

网友G:
基本上95%以上的变频器都有模拟量输入端子,修改参数就可以用电位器调速

网友D:
这与施耐德半点关系都扯不上

网友H:
这个怎么看也不像施耐德吧。。。

网友I:
看来楼主的中文。。。。。。

网友J:
设指令源和频率给定源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怎么看也不像施耐德吧。。。
那是个什么变频呢,怎样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来楼主的中文。。。。。。
见笑见笑,指点一下嘛,谢啦

网友K:
正玄的变频器用施耐德的变频器说明书肯定不对的呀!我也有303的手册,楼上的已经贴出来了我就不上传了啊!

网友L:
楼主和我一样,看到S开头就想到施耐德,看到P开头的就想到飞利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