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3):
要记住传感器的种类类型,可是基本的分类太多了,对于新手来说,怎么样子才能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用什么记什么

网友B:
时间长了,接触的多了就好了

网友C:
多看,多学,多花时间肯定能做到。

网友D:
根据检测对象分类记忆即可

网友E:
经常使用的慢慢就可以记住,手里如果有选型手册可以随时查看

网友F:
1楼说的好,用什么记什么。自动化系统,涉及各行各业,检测的传感器种类成千上万,记得过来吗?显然记这些东西是徒劳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到哪,就去搜集汇总相关信息到哪。这样不累的呀。

其实,根本不用记,百度查一下,就能获得一大堆的信息呢。

网友G:
一般用过几次就好了 或者特别复杂 调试了很久 比较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