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3):
触摸无效 其它OK, 判断为触摸屏坏了,五线的。可是不知道具体品牌,请高手指导下,屏不大,估计八寸不到吧。外壳上有B+R标志,主要是找到屏的标识,谢谢大家!咨询过3M和ELO,都说不认识。

网友A:
上图好点吧

楼主:
怎么上传的图啊,发了几次发不了

网友B:
上图吧,有图比较好分辨。

网友C:
上图看看,千言万语不如一见实物

网友D:
有图比较好分辨。

网友E:
楼主想办法把实物图传上来看看。

网友F:
找万能的马云:他那里啥都有

网友G:
是不是贝加莱的?

网友H:
听你描述应该是贝加莱,不过贝加莱的可能不仅仅是个触摸屏,一般是PLC的CPU和触摸屏合体,他们管这个叫工控机,IO模块装在柜子里,需要用C语言编程,而且买配件很麻烦,必须报给他们设备号,项目名称,然后当时项目采购多少钱,他们就是按照当时的价格卖,市场保护相当厉害。
因为买备件,曾经被他们的销售搞崩溃过。

网友I:
应该是贝加莱,有一定麻烦。

网友I:
功能不多的话,改别的。

网友J:
花个3万五万的,比较贵的

网友K:
直接找贝加莱;

网友L(2016-06-21):
什么意思啊,也不懂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