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中的电动执行器齿轮磨损

楼主(2016-04-13):
现场使用的罗克韦尔的电动执行器有十几台,出现了有五六个执行器内部齿轮磨损,也有两个是齿轮磨损,同时电路板也有烧坏的现象。咨询过其他人,这种罗克韦尔的电动执行器很耐用的,而且它拖动的阀门旋转也是很轻松的
不知哪位大师遇到过类似的状况没有,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现象

网友A:
阀门本体转动轻松,管道带压之后阀门转动情况检查了吗?阀门带负载运行可空转是两码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阀门负载是12KPA的天然气,且流量稳定,动作不频繁

网友B:
1、执行器与阀门配合不同心;
2、阀门开度与执行器位置没有调准导致2端运行受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执行器与阀门配合不同心;
2、阀门开度与执行器位置没有调准导致2端运行受阻;
阀门没有机械限位,可以360度旋转
至于“执行器开度与执行器位置没有调准导致2端运行受阻”,电动执行器是自带的支架安装的,不会出现不同心的现象

网友B:
齿轮磨损:一般都是负载过大;
线路元件烧损,一般都是电流过大,也就是负载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磨损:一般都是负载过大;
线路元件烧损,一般都是电流过大,也就是负载过大
分析下,也是这么一回事
现场的使用情况负荷也不大啊!这种电动执行器也没有发现那里标注有功率,选型大一号的?
现场是在窑炉上方使用,温度过高?三伏天时人在上面维修时可以忍受住,应该也不是问题的

网友B:
楼主:一般电动执行器都会标注开启角度、操作力或者力矩、输入信号方式、电源等参数

网友C:
东东选小了。为了省钱,把以后的维护钱加高了。

网友D:
看着这齿轮很单薄啊,会不会选型小了

网友E:
选型选小了?还是装配是负载大了,电路应该有保护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源DC24V,输入信号4-20mA。怎么保护?

网友F:
齿轮是塑料 应该负载很轻 会不会是设备上润滑系统有问题乃 看看是不是负载变大了
有元器件击穿那就要看电路图分析 一般都是电源或者输出侧负载有问题

楼主:
正在确认经常损坏执行器的阀门,再详细检测

网友G:
齿轮质量有问题,材料批次不合格,大牌也有召回的时候

网友H:
其实就是电动执行器型号选小了,导致齿轮磨损,电路板过流烧坏。

楼主(2017-05-24):
引用 网友B:
楼主:一般电动执行器都会标注开启角度、操作力或者力矩、输入信号方式、电源等参数
对齿轮损坏的执行器用别的执行器的齿轮替换后测试过,执行器开到位或者关到位后电机运行不会停,然后听到里面咔咔响,打开一看齿轮全磨秃了
这种执行器看不到明显的电气限位,它是怎么检测开关是否到硬限位的

网友I:
没有限位, 电机一直转,
是不是就有问题?
你还是加上限位,开关到位可以停止。

楼主:
这是霍尼韦尔的电动执行器,执行器在重新上电后,首先回到初始位0位,然后再根据控制信号转到相应位置,限位不用外加,至于内部电路怎么处理,不知道。而且它使用的不是开、关两位,而是输入的4-20ma电流,根据电流信号大小调节开度

楼主:
技术参数
电源电压:CN7505A2001C 24 VAC/DC -15%/+20%, 50/60 Hz
额定电压:CN7505A2001C 24 VAC/DC, 50/60 Hz
以下参数均在额定电压下测得
耗电量:CN7505A2001C 6 VA / 3 W
控制信号:比例控制 4~20 mA
扭矩:44 lb-in. (5Nm)
运行时间:CN7505A2001C 60 秒 (90°)
转行程:95° MAX
环境要求
运行环境:-5~+140 °F (-20~+60 °C)
储运环境:-40~+175 °F (-40~+80 °C)
相对湿度:5~95%, 非结露环境下
端子
模式:比例调节
1
24 V ~/+ (电源)
2
公共端 ~/-
3
I输入信号, 4-20mA
4
24 V ~/+ (强制转到0位)
5
反馈, 4-20mA
说明
1. 所有的端子连线必须配有火花抑制套。
2. 执行器在重新上电后,首先回到初始位0位,然后再根据控制信号转到相应位置。
3. 手动调节前,请确保断开电源。

网友J(2017-10-14):
看来是没有限位引发的故障。本执行器是设计有机械限位功能的,如图所示,实物图就是你帖子的第一图。

网友K:
塑料的轮肯定容易磨损呀。

网友L:
回复 楼主:
用BELIMO执行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来是没有限位引发的故障。本执行器是设计有机械限位功能的,如图所示,实物图就是你帖子的第一图。
这个没有外接地电气限位i,内部是怎么样的,看不懂。这个执行器断电再上电,它会先关到位,然后再根据输入的4-20ma信号,达到一定的开度。所以,不能在外部接限位
   观察到的现象是,上电后或者开度信号给到最大、最小,已经到了机械限位,但它还是没有停止旋转,这时就能听到里面咔咔响,一会的功夫,齿轮就给磨秃了
   新的执行器开关到两端的机械限位后会及时电机断电停止,不知道它是用什么信号检测的。
你的这个资料是在那里看到的?是罗克韦尔的执行器吗?

楼主:
没听说过,我找找看。谢谢!

网友J:
楼主从你的第一张照片看不是罗克韦尔,应该是霍尼韦尔。我发一份手册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