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3):
生产中用到一种齿轮油泵,可能因为输送的液体主要成份是80度左右的热水而不是油,所以存在不耐磨的问题,另外因为温度高,用一段时间密封就不好,我认为这不是产品质量问题,而是结构不适合输送这种液体,问他们生产和机修为什么不用离心泵,他们说离心泵打不上,有没有耐磨和密封更耐用的其他结构原理的泵?当然别搞太复杂,成本尽可能低

网友A:
要求的出口压力和流量是多少?
不是有离心式热水泵吗?一点泄漏也不允许的话,离心泵有点困难。
潜液泵价格太高,而且一般用在LNG站,都是低温,不一定适用;有一种无密封离心泵,也叫屏蔽泵,价格应该也很高,可以咨询下厂家。

网友B:
离心泵打不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如果泄漏要求很严苛,普通离心泵达做不到。

网友C:
那就用柱塞泵吧,好像就叫柱塞泵,也就跟打气筒一个原理,具体专业名称我也不清楚

网友D:
扬程高用耐热离心泵即可,扬程低用轴流泵就行

网友E:
耐热的离心泵用过格兰弗的不错,价格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的出口压力和流量是多少?
不是有离心式热水泵吗?一点泄漏也不允许的话,离心泵有点困难。
潜液泵价格太高,而且一般用在LNG站,都是低温,不一定适用;有一种无密封离心泵,也叫屏蔽泵,价格应该也很高,可以咨询下厂家。

出口压力和流量不懂啊,我无法确定这个数据,只知道楼层有4米高,通过管道抽到楼上可能有6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耐热的离心泵用过格兰弗的不错,价格就不清楚了

网上搜不到这个

楼主:
最好有具体品牌型号,我搜搜看, 最好如我的图能直接换上去。进出口管大概直径5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