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起动频率计算公式中n和nN指什么?

楼主(2016-04-13):
n和nN指什么

网友A:
这里说的是速度的变化率,也就是n2 - n1的意思。t0时刻的转速和tn时的转速相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A:
2个时间是任取的?上面公式倒推,算极对数=2,2(n-nN)/60<=5
n-nN<=150.

网友A:
这个没头没脑的,我也看不懂。前面还说了什么呢?我想如果是启动,t0时的转速应该是0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面是起动频率的参数代码,起动频率设置就只有这一页,也没标明。一般设置如果不用这个计算公式,有没通用设置值的?比如3还是5?

网友B:
同步转速n 实际转速N

网友A:
哈哈,说的是滑差?

网友C:
转速差
在实际运用中启动频率使用过10HZ

网友A:
在实际使用中,各家变频器操作系统都不一样,启动还要设置滑差频率呀?

网友D:
如果没猜错的话,该文的原作应该是刘**,刘**曾经是工控网、中国工控网所谓的大师。
不过,依我看,该公式属于纯理论,没一点实用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是技成李金城的视频教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都要设置吧,看需求的

网友D:
我说的是“原作”,不信,你百度一下:异步电机变频软启动时的起始频率f应该怎样设置,看看原作是否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搜了下中国工控网论坛上有刘写的一个贴子里有。谁是原作搞不清,或者2人都不是原作都有可能

网友A:
ok,这么一说,我倒是似乎明白了。尽管目前没这么用,但是,知道这个问题的起因了。许多变频器好像没这么用的,因为有矢量控制方式了,这样的设置倒是用不上了。除非特殊应用,需要这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