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3):
A1.伺服最大值限制导致:
检查电机是否工作在额定转速范围出现,如果是,则为最大转速限制所导致,可以修改P1-55的值,把此值增大到最大值。

A2.伺服增益不足或滤波参数设定过大导致:
此情况一般是在外部脉冲频率较低的时候(即速度较低)不易产生,而在脉冲频率稍高(即速度较高)的时候容易产生。可以通过增加伺服的增益参数或者降低滤波参数等解决。此情况多发生在刚性较弱的机构,如皮带,转盘,链条等传动机构。

A3.伺服电机UVW缺相导致:
此情况可以通过空载低速测试来判断,即:把电机与机构脱开,利用JOG在1.0—5.0 rpm/min的转速下运行,观察电机是否能运行一圈,如果不能,则说明UVW缺相存在。可以通过更换UVW动力线来判断是否为线材问题,如果更换线材无法解决,可更换驱动器再测试,以判断是否为驱动器输出缺相。如果是动力线问题,建议更换动力线或者查明线材缺相的原因;如果确实为驱动器输出缺相,建议更换驱动器。

A4.电机受负载阻力过大:
此情况较少见,一般出现这种情况时,不管如何下命令给电机(在机构没有脱开情况下)都会出现此警报,由此可伺服OFF后(针对无煞车电机),手动旋转轴线看是否顺畅,如果无法扭动,则需检查导致阻碍的原因来解决问题。

网友A:
最常见就是A4.

楼主:
我遇到A3是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