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3):
求帮忙 如何用一个按键控制变频器开关的同时,用三个开关或者按键控制变频器的输出!
要求是:闭合开关/按键一后再按下按键,此时,变频器启动,在启动状态下闭合开关/按键二,变频器停止启动几秒后自动启动,在启动状态下闭合开关/按键三,变频器停止启动几秒后自动启动。也就是说 无论一开始闭合哪一个开关/按键,在闭合另两个的时候,都让变频暂停一会后再自动启动呢,我想了 很久,但是因为经验不多,不知道该怎么设计!求大神给张电路图,谢谢!
所用材料不限!

网友A:
plc程序,再用继电器转换回去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编了,没编明白,比如SB1闭合,输出继电器吸合,但是当闭合SB2时,KM2闭合的同时如何使变频器暂停输出然后在开始输出呢?需要用什么器件么?

网友A:
不用plc 用继电器线路实现的意思?

网友B:
是不是连续按两次同一个按键才能启动变频器?是否启动中的变频器要求按一下其他的按钮,变频器停止运行,过会然后再自动运行?我想知道关变频器怎么关?还有变频器这种设备如何启动的,不是要按面板吗?还是给电就能启动

网友C:
这样控制应用在哪方面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帮忙 如何用一个按键控制变频器开关的同时,用三个开关或者按键控制变频器的输出!
图片上传失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变频器给电就工作,只需要一开始给变频器上电,我这个变频器的工作是一个常闭常开的开关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图里如果我按下SB2后SB1能断开么?因为想让变频器变频启动 所以就是需要按下SB1 变频器输出后 如果再按下SB2,变频器停止,过一会再变频启动,这时,是两路输出,按您的图,变频器应该是一直输出了 是么 ?

网友D:
SB1 SB2 SB3三路按钮分别控制三个继电器,通过继电器使时间继电器吸合,再通过时间继电器延时接通变频器开车节点,以此来实现你要求的变频器停几秒后再启动的功能!三个回路只能有一个回路工作,不存在你说的二个回路都输出,至于你说的按SB2后,SB1按钮会不会断开???只要你不用自保持按钮就可以!

网友E:
楼主到旧货市场拆一个按键式电风扇面板,灯控键作为启动按键,1,2,3键并联作为功能键与灯控键串联接到变频器的S1__COM 端口(端子控制启停),关键是设置启动方式。
1:先直流制动再启动
2:直接启动开始频率0.0hz
3:启动频率保持时间(楼主的几秒)

网友D:
估计在三个不同地方控制吧?如在同一位置,用三个开关控制是不是多余?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三个不同的东西,控制三个不同的东西变频启动,希望是按第一个开关 在按下变频器开关 第一路输出,在这个时候直接按下第二个开关时,变频器就停止,过几秒在启动 输出两路,在这个过程中不用再按变频器开关了,同理 如果工作中再次按下第三个开关 变频器停止几秒后在输出,这回三路都有输出了.

网友F:
有PLC简单一些,线路较少。
任何键都复位后重新启动。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自已画个控制过程框图,就知道如何画出电路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