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3):
今天一个朋友说是有一个箱变高压柜合不上,叫我帮忙检查一下。过去后从低压出线柜到变压器再到高压柜检查了一下,线路上没发现什么问题,就是高压进线柜的带电指示器B相不亮可能是缺相了,柜子上没有电压表看不到电压。然后发现电线计量装置在电线杆上与箱变有一百多米距离,过去打开计量箱看了一下B相确实没有电压应该就是缺相,然后就让联系电力局的人,人家说他们的线路没有问题,电线杆上除了计量装置外还有一个户外高压断路器(这个断路器是箱变厂家装的)电力检修人员过来用高压验电器上去验了一下说没缺相,三相都有电,我说上面有PT用验电器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最后他们看了一下计量箱说是确实是缺相了,断开断路器后再用验电器验电源发现电源是好的,是断路器一相不通了(经询问去年就坏过一次,厂家来换了)问题算是找到了吗?
再说高压柜的问题,综保报的是速断故障,由于不知道密码所以看不到整定值(他们电工也不知道),现在想不明白了,电源缺相也不会是速断动作吧?复位掉又合了一次还是报速断,不知道缺相与速断有关系吗?还是变压器有问题了

网友A:
有两可能:1、断路器B相故障缺相,综保报的速断故障是误报,应是缺相保护;2、变压器B相对地短路,造成综保动作,同时造成断路器B相故障。去年断路器坏过一次说明综保的整定值可能有问题(也有可能断路器质量不行)。断电检查下变压器,打耐压看看,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同时再检查整定值。

网友B:
这个综保有缺相保护吗?如果没有缺相保护,那就会烧掉变压器,速断保护就对了。
有些人调试的时候会屏蔽一些保护功能,我朋友因此烧过两台变压器。

网友C:
个人感觉应该是综保设置了缺相保护,我们公司的高压柜综保设置的电网电压波动也会速断(后面负载为同步电动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应该是综保设置了缺相保护,我们公司的高压柜综保设置的电网电压波动也会速断(后面负载为同步电动机)。
同步电动机电源波动严重会失步,应该有失步保护,如果没有,电流形成波动,而且会冲到很高,只有靠速断保护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说到同步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这里有五台同步,其中四台属于一个车间,另一台在另一个车间。每次遇到电网轻微波动都是一个车间的其中两台和另一车间的一台高压柜速断动作。每年都有这么一次两次,有点难以理解,为什么那两台不动作?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现场情况不了解,我感觉应该查看下励磁调节的参数是不是有区别,还有每台的负载情况,最好自己列个表格分析下。一般失步是因为过载或者励磁不足,电压波动首先会影响负载重的,至于励磁具体到细节分析,我还没那个能力。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致以最真诚的感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太客气了,我对同步电动机接触也不多,用过一年,这东西对全局功率因数调节非常有利,非常适合低速不调速的大型设备,但是励磁柜总感觉没有做得好的厂家,而且没有技术标准,维修更换配件对厂家依赖性太强。

网友D:
综合保护装置功能:零序保护、接地保护、过流保护、过压保护、浪涌保护

网友E:
如果有综保说明书,可先了解速断是否包含了其他内容,有无缺相保护。

网友F:
赞成2楼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可能:1、断路器B相故障缺相,综保报的速断故障是误报,应是缺相保护;2、变压器B相对地短路,造成综保动作,同时造成断路器B相故障。去年断路器坏过一次说明综保的整定值可能有问题(也有可能断路器质量不行)。断电检查下变压器,打耐压看看,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同时再检查整定值。
可以肯定的说没有缺相保护,因为没有电压互感器。短路器坏的也不是高压柜的断路器而是电线杆上计量装置前面的户外断路器。
缺相应该相当于单相变压器了,不至于速断吧。有些变压器用跌落保险一相一相分别送电也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可能:1、断路器B相故障缺相,综保报的速断故障是误报,应是缺相保护;2、变压器B相对地短路,造成综保动作,同时造成断路器B相故障。去年断路器坏过一次说明综保的整定值可能有问题(也有可能断路器质量不行)。断电检查下变压器,打耐压看看,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同时再检查整定值。
可以肯定的说没有缺相保护,因为没有电压互感器。短路器坏的也不是高压柜的断路器而是电线杆上计量装置前面的户外断路器。
缺相应该相当于单相变压器了,不至于速断吧。有些变压器用跌落保险一相一相分别送电也没什么问题啊
缺相时间短没事,时间长铁芯发热,变压器绕组很容易烧掉,都有实际案例的,连续烧两台1250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可能:1、断路器B相故障缺相,综保报的速断故障是误报,应是缺相保护;2、变压器B相对地短路,造成综保动作,同时造成断路器B相故障。去年断路器坏过一次说明综保的整定值可能有问题(也有可能断路器质量不行)。断电检查下变压器,打耐压看看,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同时再检查整定值。
可以肯定的说没有缺相保护,因为没有电压互感器。短路器坏的也不是高压柜的断路器而是电线杆上计量装置前面的户外断路器。
缺相应该相当于单相变压器了,不至于速断吧。有些变压器用跌落保险一相一相分别送电也没什么问题啊
缺相时间短没事,时间长铁芯发热,变压器绕组很容易烧掉,都有实际案例的,连续烧两台1250变压器。
但为什么是速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可能:1、断路器B相故障缺相,综保报的速断故障是误报,应是缺相保护;2、变压器B相对地短路,造成综保动作,同时造成断路器B相故障。去年断路器坏过一次说明综保的整定值可能有问题(也有可能断路器质量不行)。断电检查下变压器,打耐压看看,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同时再检查整定值。
可以肯定的说没有缺相保护,因为没有电压互感器。短路器坏的也不是高压柜的断路器而是电线杆上计量装置前面的户外断路器。
缺相应该相当于单相变压器了,不至于速断吧。有些变压器用跌落保险一相一相分别送电也没什么问题啊
缺相时间短没事,时间长铁芯发热,变压器绕组很容易烧掉,都有实际案例的,连续烧两台1250变压器。
但为什么是速断?
这样推测是基于变压器由于长时间缺相运行损坏,至于实际情况,必须测量变压器,检查保护定值和报警记录等才能确认,没看到对变压器状况的描述。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变压器故障的可能性更大了。B相有隐患长期运行,造成户外断路器的B相触头长期过载,这次变压器B相隐患突发,也许是绝缘击穿对地,断路器B相被冲击后造成缺相。不知去年的户外断路器是不是也是B相故障。再次合闸合不上说明故障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