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4):
假设我在某一时刻开始让设备的电机开始工作
开始不转,
20分钟后按200rpm速度
1小时后停机
停机5分钟后再按1000rpm转
90分钟后降速至200转,转15分钟
提高转速1000转60分钟
再停机15分钟
再按200rpm转30min后停机
结束

上面的某时刻开机时间要可以更改
速度用变频器的多段速控制,进而用plc的输出开关量,不需要用通信控制
plc为三菱fx

主要是时间问题,这个时间不应该是用倒计时来做吧
也不应用如8点开始,8点20转1000rpm,8点25转200rpm,因为这样的话,如果是中午1点开机呢?

想请教能不能不用HMI,只用plc实现呢?
拜托各位前辈给个思路或样例,谢谢

网友A:
变频器转的圈数无法达到这样多少多少圈的精度的

网友B:
这个就用普通的延时就行,在,任一时刻做一个启动开始计时,延时20分钟后开始按你的要求循环工作。不能用时间的用计时器

网友C:
你这个吧,不用HMI那数据就不好更改,要是不用PLC,只用HMI到时好做,或者是干脆只用变频器的简易PLC功能。

网友D:
关于倒计时的问题,我这里提供给楼主一个思路,前题是你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另,如果不用HMI的话,变更数据就不那么方便,PLC接外部输入点组成BCD码调节时间也可以,但要求点数至少7个。

网友E:
为什么要用PLC呢娈频器自身功能就能实现

网友F:
这个很容易,PLC+触摸屏轻松搞定

网友G:
一个变频器就够了吧!

网友H:
不用触摸屏用拨码开关设定,变频器哪怕就是自带PLC的台达也是不好搞:主要是实时时钟没有

网友I:
这个不难,触摸屏设定
plc编程就行了

网友J:
程序里作比较。时分秒三个值拿去和预定值比。等于一个值的时候置位一个标志位,标志位0-1的同时激发相应运行时间的倒计时,计时结束复位那个标志位。至于频率的设置和多段速这个你总不用别人来提醒你怎么设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转的圈数无法达到这样多少多少圈的精度的
这个要求的精度不高。

网友K:
用几个时间继电器+变频器多段速

网友L:
变频器是不能对电机的转速进行精准控制的,你这种要求有些难度,其实对要求不高的可以进行多段速控制,这只需要几个继电器都可以满足的。好一点可以加PLC控制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变频器是不能对电机的转速进行精准控制的,你这种要求有些难度,其实对要求不高的可以进行多段速控制,这只需要几个继电器都可以满足的。好一点可以加PLC控制更方便
变频器的转速倒是要求不高,主要是时间
照大家这么说,我还是弄个HMI吧,看来没有HMI,有些功能plc实现起来还真是有点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变频器是不能对电机的转速进行精准控制的,你这种要求有些难度,其实对要求不高的可以进行多段速控制,这只需要几个继电器都可以满足的。好一点可以加PLC控制更方便
变频器的转速倒是要求不高,主要是时间
照大家这么说,我还是弄个HMI吧,看来没有HMI,有些功能plc实现起来还真是有点问题。
现在文本有200以下的,触摸屏威纶7吋的也就是500左右

网友M:
单片机加伺服电机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变频器是不能对电机的转速进行精准控制的,你这种要求有些难度,其实对要求不高的可以进行多段速控制,这只需要几个继电器都可以满足的。好一点可以加PLC控制更方便
变频器的转速倒是要求不高,主要是时间
照大家这么说,我还是弄个HMI吧,看来没有HMI,有些功能plc实现起来还真是有点问题。
现在文本有200以下的,触摸屏威纶7吋的也就是500左右
买了个威纶的6071的HMI,准备开始学习。
不过找了一下,都没有相关的书藉呀,看来只能看手册和视频学习了。

网友H:
实际上,PLC采用485通讯或者单独触摸屏直接控制变频器都可以轻松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