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三菱伺服问题

楼主(2016-04-14):
请问三菱J3-A伺服,有没有哪个参数可以增强它的抗干扰性的?

网友A:
这个应该没有吧

网友B:
如果是速度模式,可以修改零位基准,如果是定位方式,只能停止伺服使能改用刹车

网友C:
好像没有

网友D:
这个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可行,不是静止才有干扰,运动过程中呢

网友E:
抗干扰应该从硬件的方式考虑吧,比如接地,元件布局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