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4):
如果料是8行10列,或者有很多种排列,如何写一种程序后可以很好的灵活运用,还可以任何取其中的一个产品。

网友A:
行数、列数、行间距、列间距、行起点、列起点,这些参数然后通过运算即可,若要取指定某一个产品,输入某行某列的产品即可

网友B:
这个直接采用绝对值坐标定位即可,非常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直接采用绝对值坐标定位即可,非常简单
没错 做过六乘六就是采用这种方式

网友D:
绝对位置控制,定义为坐标X0-X7  Y0-9。
X轴=0时,Y数据每走一位加一位,直到=9.当Y大于等于9时,X加一。然后同样可以在这个位置让Y递减,当Y=0时,X再加一,如此如此就完成了。当X大于7时,返回。

网友B:
我做过排料:12*24,那个是气动夹爪夹放

网友E:
一般来说这个XY轴用伺服的话用绝对定位指令是最舒服的。具体思路的话就做一个计数动作判断程序,这个程序的实际功能就是按照当前计数来判断放哪里,再做一个执行的程序就是根据提供的位置来执行动作,分开写会舒服很多,还有就是比如说想有一些排列,就可以在计数那里全部改成可写的,比如第几块放哪里都可写就行了。这只是个思路,具体写出来还是看你自己。

网友F:
http://m.gkong.com/bbs/405379.ashx

楼主:
7楼可以把程序发给我学习一下吗

网友G:
很简单的算术问题,要自己写写就知道了,不能指望别人的。

网友H(2018-06-05):
回复 网友F:
能发一下程序我吗,大哥。

楼主:
我邮箱hnhyczj@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