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始终搞不懂

楼主(2016-04-14):
在程序执行阶段,即使外部输入电路的状态发生了变化,过程映像输入为的状态也不会随之改变。
加入现场限位由O  到 1  发生变化,程序里不变化吗 。不懂啊。

网友A:
详细看下程序的扫描说明,不理解多看几遍

网友B:
你可以把时间拉长理解,假设扫描周期10分钟,仅仅是假设啊,那么这次扫描输入状态读入,是不是要在下一个周期才会运算出结果。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网友C:
程序如何执行的,扫描周期,书本讲的很细致了。。。

网友D:
有立即刷新和周期刷新两种,一般默认都是周期刷新。

网友E:
PLC执行的第一步是扫描外部输入点的状态,把扫描的状态放里输入映像区;

然后程序在执行过程中,一直是从输入映像区读取输入点的当前状态;

如2楼的放大例子,如果程序步数很多,一直一行行往下执行,需要10分钟才能执行完;

那么在这10分钟内,PLC一直不能返回第一步再一次扫描外部输入点的状态,所以,外部输入点状态的变化,就反映不到正在执行的程序中。

10分钟后,程序执行完,PLC才刷新输出映像区,改变输出的状态,就是说,在这十分钟内,输出的状态也是不变的

然后,再返回第一步,重新扫描输入点的状态,把扫描的状态放里输入映像区

网友F:
这说的是扫描周期

楼主:
5楼说的真好

网友G:
如5楼的解释,假如现场限位由0到1发生变化,会直到输入处理、程序里才发生变化(非4楼说的前一种情况下)。

网友H:
5楼正解  厉害

网友I:
PLC运行:
首先扫描输入点状态--存储到输入映像区--程序从起始扫描到END并把结果存储到输出映像区--输出映像区输出到实际输出点;
周而复始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