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朋友一个大忙

楼主(2016-04-14):
朋友家是老式的住宅楼共5楼。电表出来经过楼口的保险(40A ) 在到达住宅。昨天,朋友家没电了。去后发现保险烧断。同时发现火线下口是2颗4平方的线(红 和  蓝)。我当时就问,你家外面有门房。朋友说没有。当时 我就这对这2颗四平方线产生了怀疑。进朋友家住宅的线是4平方红色。
在我的建议下,将保险去掉,更换成了空开。同时将蓝线去除并做了一些小标记。同时问朋友 你家电费一个月多少,他的回答我无语了。他说,一个月180多。他家主要耗电设备,热水器,冰箱,电视。电饭锅。3口人。当时我就告诉朋友,下个月看看电费是多少。同时注意这几天你们楼里谁家没有电了。可能有人在使用你家的电表。
并把当时的配线箱拍照下来,看以后有何改动,就知道谁在偷你的电了。

网友A:
结果还未知,就帮了大忙,你朋友该怎么感谢你?如确定入户时红色线,你可以把室内入户总开关断开,然后只接蓝色线,看看电表走不走,直接查有无偷电,还等啥。。。

网友B:
还有这么偷电的呀,

网友C:
你朋友在哪?我在广东,两口人,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150多一点,开空调,一个月电费200以上.

朋友家180元电费,应该是正常吧?

网友D:
楼主朋友接上红色的线家里电都有了吗

网友E:
还真有这么抠的人

网友F:
另外一根线会不会是去车棚的呢,现在一般没人敢这么明显的偷电吧。

网友G:
直接查看蓝色线走到哪里不是更简单明了吗?

网友H:
如果真的是偷电的话这人智商有问题。

网友I:
接错了吧,用这方式偷电不是太明目张胆
见过最高的偷电方法,一个做水电买自己施工的楼房,在预埋时接在公共用电的暗箱分支,家里进户线只用于照明,人家现在是一年四年空调,家里都是电气化,一月才交十几块的电费,这个只有圈内几个好友才知道,你说高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