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4):
隔壁吧里的图片。不知道什么东东。很好奇。论坛大神多。请教下。谢谢

网友A:
没说明书,什么都有可能是

网友B:
防爆继电器盒子?

网友C:
不知道,看文字可能是继电器?

网友D:
打开看看呗,难道是控制电机的。

网友E:
有点像自整角机或磁放大器这类的东西,如果是的话就是从前苏联引进的技术,只看端子,没法辨认。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点像自整角机或磁放大器这类的东西,如果是的话就是从前苏联引进的技术,只看端子,没法辨认。
不像是自整角机,像是磁放大器,楼主是煤矿的吗。自整角机和磁放大器煤矿提升机上用的。

网友G:
会不会如2楼所说;防爆不防爆,则看其结构。

网友H:
反正标注是继电器盒子,功能谁用谁知道

网友I:
没见过这东西,也不知道有啥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我一直在金属矿,如果是磁放大器其实属于电气自动化装置,这个老提升机能见到,跟现在的提升机控制系统隔代了,原来一台提升机7面控制屏,延时继电器还是剩磁原理的,能实现全自动控制,但是故障率挺高,现在一主一副两套PLC就解决了。

网友J:
上面写的是继电器盒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在金属矿,如果是磁放大器其实属于电气自动化装置,这个老提升机能见到,跟现在的提升机控制系统隔代了,原来一台提升机7面控制屏,延时继电器还是剩磁原理的,能实现全自动控制,但是故障率挺高,现在一主一副两套PLC就解决了。
楼主现在用的是直流机还是变频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变频器的,还没开始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看看呗,难道是控制电机的。
网上的图片,我没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点像自整角机或磁放大器这类的东西,如果是的话就是从前苏联引进的技术,只看端子,没法辨认。
不像是自整角机,像是磁放大器,楼主是煤矿的吗。自整角机和磁放大器煤矿提升机上用的。
网上的图片,我没实物。

网友K:
应该是什么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