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4):
这机器出厂值加速时间只有8秒,而此机180KW,显然不能凑合,请教大家有何好的建议,不敢贸然行动,不知功率数据在CPU内还是24L08b内

网友A:
功率参数在24l08内,空片子肯定不行,要有程序的才行,保存程序,不行,还可以换回片子。

网友B:
只要有正常数据烧录进去,不会有问题。

网友C:
找类似机型拷出来刷进去得了

网友D:
找个功率相同的   读出后刷进去就好啦

楼主:
不确定是不是这片子有问题呢,电压正常,外围电路正常

网友E:
把加速时间调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F:
拆了这个存储器 然后上存储器编程器进行读和写操作 就能确定是不是真的坏了 如果真的不能读写就是死翘翘了 至于怎么换 只有自己研究了 包括直接上空白 再调参数 如果上空白 不能开机 就拷贝同型号变频器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验证是片子有问题,你有数据吗发我一份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试了原片可以读出,但是装在新芯片上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一个机器型号相同,但是存储器不同,那是ATML9系列能不能兼容

网友G:
可以换,重新设置厂家组参数即可,但是前提是你要有厂家密码,当然需要重新校正电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