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4):
我一直做机电维修方面的,长期和PLC打交道。平时只能确定PLC的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是否正常也更换过模块之类的经验。但是一直对PLC编程一窍不通,现在很想学习编程知识,请大神们指点下怎么一步一步的学习编程才合适呢?????

网友A:
先学习入门的,最基础的程序
起停 单按钮 顺序动作 再组合动作
模拟量 伺服 通讯等
看个人智力和爱好了。

网友B:
看你想学三菱或西门子等占有量或你使用量多的,看书加实操

网友C:
如果硬件部分已经过关,可以着手装软件,学指令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你想学三菱或西门子等占有量或你使用量多的,看书加实操
网上视频教程多看看

网友E:
首先官网下载编程手册看,然后实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F:
如果能用到,学着应该是比较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