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铭牌数据

楼主(2016-04-14):
有一台旧机改造,机械部分沿用以前的,电气系统重新做。。机器是小日本的,82年的机器,电机是好的。现有一疑问,各位请看图中电机铭牌频率、电压、电流、转速的对应关系,为什么频率上升到60,电压到220V之后电流反而变小了呢?

网友A:
速度越高,输出的力矩越小。也就是50HZ以下为恒转矩,50HZ以上为恒功率。
输出的力量大一些,电流肯定是要大一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50HZ以下为恒转矩,貌似是伺服才是这样的吧,普通电机低于工频想要恒转矩的话不是要用失量型的变频器吗?

网友B:
学习了,原来如此!谢谢版主了。

网友C:
会不会是因为功率未变呢(铭牌功率);不记得电机的有关公式了,不知道能不能反映出来。

网友D:
750瓦,4极,功率等于UI,所以功率一样,电压高了,电流就小了。

网友E: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F:
同样电机工作在50HZ和60HZ基本上50HZ电流会大点,因为50HZ感抗肯定比60HZ小

网友G:
同样功率,转速高扭矩就小,而电流与扭矩基本是线性关系,

网友H:
恒功率的了吧!

网友I:
定子绕组电感没有变,但随着电源频率的升高,阻抗会变大,所以电流就会变小。

网友J:
因为这个是交流电机,是感性负载,频率越高感抗越大,你要是通上直流电,直接就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