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4):
请教坛中各位高手,一台ALPHA3300 18.5KW变频器带动11KW大惯性脱水桶起动运行正常,在减速停机中报SC故障,故障可复位。减速时间400秒,运行中三相输出电压平衡,

网友A:
加一个放电电阻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了,本来就是有制动电阻的。

网友B:
制动参数调一下,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明书中找不到这一项呀。

网友C:
sc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楼主:
意思是输出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