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4):
刚买一台泰克示波器,几千块钱,标配探头只能测实际对地的电压信号,工程师说不能测量浮地,我那么多主板测量哪来那么多实际对地信号,工程师告诉我需要买一根高压差分探头可以测量浮地信号,可这个探头一万啊,可以买几台示波器主机了,听听大家意见,该怎么做?示波器电源端接个隔离变压器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A:
泰克波器表示很蛋疼

网友B:
如果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干脆退货算了。

网友C:
选购产品,应该首先看清楚技术参数

网友D:
东西不错  价格死贵啊

楼主:
就冲着泰克品牌买的

网友E:
去掉示波器的电源线的接地点即可。

楼主:
今天买了一个隔离变压器 为了安全

网友F:
带充电电池的示波器可以很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G(2016-05-19):
还是:“隔离变压器”实在。

网友H:
隔离变压器装在什么位置,有的说装在被测设备电源前,隔离负载,有的说装在示波器电源前,隔离示波器。请各位大神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