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4):
东元7200MA 5.5KW变频器显示通讯故障,已经换了232集成块,面板,电容等等都没用,求高手指点

网友A:
看看通讯信号幅度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B:
那个是变频器内部总线异常,你那个是外部通讯

网友C:
  我手上有东元7200MA7.5kw主板,面板通讯电路是U4  A1701(SN751701),我修的都是大于这个功率段的,不知道5.5kw是不是这芯片。如果主板通讯电路换了,就不要查通讯电路了。
  通讯故障是面板检测的,也就是面板只要有正常的电源,就会向主板发送数据,等待回应数据,如果限定时间内无回应,就显示通讯故障。
  你查到这个程度了,就不要看面板,上电看其他外设的反应,比如母线继电器有没有吸合,如果有动作,那么至少cpu是正常的,如果没有反应,那可以确诊是cpu异常了

网友D:
跟4楼的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指点,这个变频器已经修好了。是什么原因,大家可以再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