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多大

楼主(2016-04-14):
一台440 37千瓦的变频器,一个电阻烧掉了,(这个电阻在电源进线边上,电源进这个电阻后才到其他电路)后面是5个15K电阻,我换了个15K电阻,电源怎么也不工作,后来甩开这个电阻加电可以工作了。现在想更换这个电阻,但不知道是多大的阻值和功率,哪位知道的麻烦告诉我一下,不胜感谢!

楼主:
这个电阻在电源插口边上,是纵向的,其它几个15K的是横向的。

网友A:
到底是电阻还是保险电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是贴片电阻一样的,烧焦了。我也觉得像保险电阻,但不确定,所以求助大家。

网友B:
找个几欧的代换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找个试试,谢谢!

网友C:
应该是保险电阻。

网友D:
找一个同型号拆开看看

网友E:
应该是保险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