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4):
各位大神,今天才来报道,今有一事不明,单位接潜水泵,水泵良好,引出三项线,没地线,15kw.额定电流30A,接在带有漏电保护的60A空开上,一合闸就跳,检查水泵绝缘良好,开关无问题,后接在225A开关下,带漏保,水泵正常运转,求科普,刚干电气不久,尽量仔细讲解下,谢谢

网友A:
30KW你如果是直启,会跳空开的

网友B:
直接启动电流是额定6-8倍,当然会跳。

楼主:
那60A空开对启动电流是能规避的,平时大的电机也是可以接的

网友C:
是漏电惹的祸吧,  控制回路是220v吗。60A漏电开关动作电流几十毫安不够用,225A漏电开关动作电流可能够用吧。

楼主:
开关自带的漏电,回路应该在开关内部,看不见,我是搞电气一次的,真的不太懂

楼主:
空开里面是检查回路,

网友D:
漏电空开确定是好的?漏电流值是多少,漏电空开有分动力与如照明的
三相电流平衡吗

网友E:
除了空开用交流接触器控制了吗。如果用交流接触器的话,控制电源是取自空开下端吗。

网友F:
漏电空开的问题

网友G:
应该和漏电保护选择有关

网友H:
我想也是选型不正确造成的。

网友I:
开关上面有漏电保护的大小的啊,你可以看看!

网友J:
分清过载跳、还是漏电保护跳,查看一下两者的漏电保护动作电流值;
2楼说的应当有道理,起动电流与负载类型、负载大小有关。

网友K:
一般深井潜水泵最好不用带漏电的,就是用也要选保护动作值大一点的,60A的有两种,一种是30mA一种是75mA

网友L:
楼主用钳形电流表测量一下三芯电缆的零序电流,可以判断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M:
用三相不带N的漏电开关

网友N:
225A的断路器,漏电电流30ma的吧

网友O:
需说明是漏电跳还是过载跳,开关的型号规格。估计是漏电跳闸,60A开关的漏电保护电流30mA,225A开关的也许是300mA或更大

网友P:
潜水泵不应该采用剩余电流保护。潜水泵的导线、接头都是直接浸在水里的,水冷却、水润滑,30mA的漏电流难免。所以,安装剩余电流保护不能正常运行;300mA的(225A断路器)剩余电流保护,不是做这个用的。
剩余电流保护只用在手持移动电器、潮湿环境电器,不要在其他场合使用。

网友Q:
选型问题吧。潜水泵尽量不用漏保,极易误动作

网友R:
漏电开关的问题吧。

网友S:
水泵直启的吧,空开小,肯定跳闸。

网友T:
启动电流超出了漏电保护器的额定电流。

网友U:
用绝缘电阻表测一下电机和电缆绝缘是不是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