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4):
 一套 S5 -944 PLC 的设备,外接在显示器,现在断电更换过 S5 PLC 的电源模块后重新上电,并下载 PLC 程序,可是 系统的一个 显示器却不显示,只显示 上下几个字,当中的内容都没有了是什么情况?求解说 !
   设备的 PLC 及 主硬件如下图展示!

  现在工控机启动后显示屏的显示如下图,只有几个图标了

  请问是不是 PLC 后面的卡片式工控机内的程序丢失了,但是这个有一个卡一直是在的,原来也没有出现过问题,这个是什么情况?
  卡片式工控机的程序卡是使用什么软件写程序,请给个帮助,有相关的软件不?

网友A:
第一,换电源和程序毛关系都没有
第二,S5的编程软件几乎找不到了,估计你也难以监控运行
第三,S5的程序卡里面的程序不会丢失,还在
第四,估计你是在换电源前电池没电造成部分的数据丢失
第五,考虑正常操作CPU重启一次,具体参考手册

网友B:
PLC都没有RUN.故障灯还亮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换电源和程序毛关系都没有
   晕,当然有关系呀!我换的是 S5 插板上的电源板,直接断交流电和取了后备电源,PLC 没有 EEPROM 卡呀!

第二,S5的编程软件几乎找不到了,估计你也难以监控运行
  亲,这个与 S5 程序是没有关系的,S5 软件我们有,当然 PG 740 已下载程序,PLC 内有运行程序。

第三,S5的程序卡里面的程序不会丢失,还在
  亲,你使用过 S5 的 PLC 不? 你看到我的 S5 PLC 卡在哪 ?

第四,估计你是在换电源前电池没电造成部分的数据丢失
  亲,我都拆下电源板了,当然不会再有电池呀!

第五,考虑正常操作CPU重启一次,具体参考手册
  重新启动,卡片机式控机依旧不启动呀!

网友A:
941////944 的程序另外用卡存储,中间状态的存储不在存储卡,有软件可以挂机监控是否状态继电器都为零,S5的曾经换过CPU后出现中间状态归零,但是不影响使用,I,O板卡有问题没见过出现你所描述的现象

网友A:
S5的配件旧的备件还有几块,新的我就没有了

网友C:
135u的我写过,有时间了,视频卡的程序如丢失的话应该单独写,有pg740或者pg720的话,原装step 5软件包含一个软件graph还是什么的,用于写这个。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软件到处都是,连线淘宝都有得卖。cpu可配红色eprom存储卡,程序编程器电擦写的,不带卡丢程序很常见。

楼主:
   早安,谢谢各位亲,我不是说 CPU 的程序呀,CPU S5 的我会玩一点,我是想知道那个 CPU 后面的 6ES5526 的这个玩意使用什么软件来写 卡内的程序 ?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早安,亲,请问 graph 是给那个 显示器写程序吗 ? 如何连接,还是直接将那个 EPROM 卡连接到 PG 写 ?

网友C:
之前操作型号不一样的,1243还是什么的,也是视频卡,R G B输出的吧。你有编程器可以看下,你这款板子是CP526的吧,step 5软件里应该包含这款的,之前视频板的内插卡是RAM,写的时候应该是连cpu口写的,刷程序、画面成功操作过,具体详细忘记了。未做详细记录,再丢的话估计也要费些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的,是 526 模块,直接使用 S5 程序来写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