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4):
现有一个启动调节阀,需要用PLC控制,做两个点,一个点的工作方式按着一直开,松开后保持,一个点是按着一直关,松开后保持

网友A:
选模拟量输出的功能的。

网友B:
mov aqw通道

网友C:
标准方案是用模拟量模块

曲线救国可以

用24v串联电阻实现

或者用变送模块 那种10v或者5v转4~20ma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输出不需要赋值后,才能进行数值转换,再输出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方法成本大吗?以前没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数模转换吗

网友D:
既然你的阀体开度需要调节,只能使用模拟量控制,使用一个200的模拟量模块就可以的

网友E:
200有模拟量模块的

网友F:
何必呢  用一块数显表就搞定!

网友G:
CP224XP自带一路模拟量;
或其它型号后加一个EM232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F:
数显表?怎么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232,但是控制复杂,三个按钮,一个开,一个停,一个关,开关按钮按一下,阀体进行开关动作,按停按钮,无论开关动作都需要停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232,但是控制复杂,三个按钮,一个开,一个停,一个关,开关按钮按一下,阀体进行开关动作,按停按钮,无论开关动作都需要停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232,但是控制复杂,三个按钮,一个开,一个停,一个关,开关按钮按一下,阀体进行开关动作,按停按钮,无论开关动作都需要停止

网友H:
1、选用224XP,这个家伙自带模拟量输出;
2、如果200CPU本体不带模拟量,那就加装模拟量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232,但是控制复杂,三个按钮,一个开,一个停,一个关,开关按钮按一下,阀体进行开关动作,按停按钮,无论开关动作都需要停止

网友I:
加一个模拟量232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