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4):
输出多路电压的变压器: 如1路为AC36V,100A   ; 2路为AC70V ,100A;  3路为AC110V 100A;

输入为三相AC380V;   这样的变压器输入输出容量怎么计算?

网友A:
三路输出是三组隔离的的吗?还是中间抽头的?三组是否同时工作?

网友B:
如果次级是独立绕组的,则是各绕组容量的总和。

如果次级各绕组是串联形式的(一个线圈中间抽头),次级最高(总)电压与额定电流的乘积就是它们的容量。

例如以你提供的参数来说,如果次级各绕组相互独立,则总容量是21.6kVA。

如果次级各绕组内部是串联在一起的,通过各绕组的电流都一样,最高输出电压与电流的乘积只能得出总容量11kVA,而其他电压绕组的容量都按各绕组输出电压与电流的乘积计算。

理想情况下,输入功率与输出容量是一样的,但实际最好的转换效率是90%,差的只有50%。

网友C:
换成一样的计算吧!

网友D:
各绕组输出的总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次级是独立绕组的,则是各绕组容量的总和。

如果次级各绕组是串联形式的(一个线圈中间抽头),次级最高(总)电压与额定电流的乘积就是它们的容量。

例如以你提供的参数来说,如果次级各绕组相互独立,则总容量是21.6kVA。

如果次级各绕组内部是串联在一起的,通过各绕组的电流都一样,最高输出电压与电流的乘积只能得出总容量11kVA,而其他电压绕组的容量都按各绕组输出电压与电流的乘积计算。

理想情况下,输入功率与输出容量是一样的,但实际最好的转换效率是90%,差的只有50%。
输出功率是21.6,那么输入肯定要高了?容量是视在功率,21.6再乖1.732是容量吗?

网友E:
看2楼的回答,感觉很清楚。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次级是独立绕组的,则是各绕组容量的总和。

如果次级各绕组是串联形式的(一个线圈中间抽头),次级最高(总)电压与额定电流的乘积就是它们的容量。

例如以你提供的参数来说,如果次级各绕组相互独立,则总容量是21.6kVA。

如果次级各绕组内部是串联在一起的,通过各绕组的电流都一样,最高输出电压与电流的乘积只能得出总容量11kVA,而其他电压绕组的容量都按各绕组输出电压与电流的乘积计算。

理想情况下,输入功率与输出容量是一样的,但实际最好的转换效率是90%,差的只有50%。
就是这么算的

网友G:
二楼正解。

网友A:
如果是用变压器,不是制造变压器,只要给制造商提供副边的电压电流参数就可以了。其他的,都是制造商来确定。你只需提出工作制的需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