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 1.5kw 220v

楼主(2016-04-14):
这个变频器报oc-s  或oc-a 我更换了驱动电容 923 929 开关电源部分的2个220 uf的电容 更换了电流互感器,换过主板 参数没问题  还是报警   先是启动后运行一段时间报警 后来直接上电就报     我有好 几个这样的变频器  想咨询一下大家

网友A:
换过主板还报?

网友B:
我最近修了不少这种机器,这个系列的机器管压降检测电路不太合理,管压降检测那个1K电源分压电阻烫的要命,还有管压降检测电路里面的稳压管,时间一长都比较容易出问题。
跳OC-a,oc-s确实头痛,如果确定6路光耦是好的
先把驱动电路的电解电容换一遍。
还不行的话,量量那6个巨烫的电阻
还不行的话,把检测电路中的3个稳压管和二极管换掉(拆模块,麻烦)
三步走下来,基本可以解决

网友C:
台安你就是修好也用不了多久,扔了安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6个很烫的管压降检测那个1K电源分压电阻是什么? 在开关电源上吗?

网友D:
这个故障是台安的通病,就如同台达的喜欢报GFF一个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