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段程序的运行过程, 这么做有什么用?

楼主(2016-04-14):
图中 DZCPP K100 K200 C235 Y0 , 这一行加了有什么用呢? 假如不加这一行, 仅用下面的 DHSZ 指令也可以在
C235 没有脉冲输入的情况下启动电机 ,因为开始时 C235 计数为 0 , 那么 1000 > 0 , Y0 也可以启动啊,为什么还要加
DZCPP 指令呢?

网友A:
因为HSZ指令仅在有计数脉冲有输入时才会比较输出。
你可以查看FX2N编程手册第222页,会对你的疑问有详细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种编程手册啊, 我的只有几十页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种编程手册啊, 我的只有几十页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版本号之类的,我也下一本,我的不全.

网友B:
搜FX系列编程手册。
四百多页。

网友C:
找最多页数的,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