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4):
此变频器的主回路无接触器,整流模块采用半可控整流,变频器上电采用一只大功率整流二极管通过一只铝电阻给电容充电,应用场合,压板机,冲床,行车。压板机变频器带制动单元与制动电阻,行车变频器带制动单元与制动电阻,冲床变频器没有制动单元与制动电阻,不知什么原因经常充电二极管击穿,充电电阻也一并烧毁,求教各位老师,欢迎参加讨论。

网友A:
问题很简单,充电电路如果把直流母线电压充到一定高度(比如,三相全波整流电路电压充到500V以上),就必须要把充电电路旁路掉,否则,充电回路就会发热或烧毁。

楼主:
带接触器的变频器就没有这种现象。

楼主:
可问题是好多品牌的变频器采用的这种上电方式,上电通过大功率二极管与铝电阻给变频器充电,一定时间后开关电源工作,触发板工作,三只整流模块的可控部分导通,变频器面板显示0,充电二极管与充电电阻被旁路。上电完成。

网友B:
充电电阻被烧,是开路还是短路?

网友B:
我觉得电阻如果是开路,应该是二极管先被击穿,导致电阻损坏。如果是电阻短路,情况就相反。现场环境如何?二极管的耐压多少,电阻大小和功率

网友C:
日系美系都是接触器和继电器,只有很多西门子和仿西门子线路的采用可控硅

楼主:
二极管击穿,充电电阻开路。

网友D:
也觉得是旁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