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4):
哪位大侠维修过阿尔法5000空载运行报警OL1或OL2的,0hz时屏显没电流,大于0.5hz时空载运行就有10几a的电流

网友A:
空载运行0.5HZ显示电流大,重点检查电源板电流检测电路的过载保护电路或看看整流模块是否损坏,主板的电流检测与过载保护电路也不放过。

楼主:
驱动板的电流检测电流运算块072c已经拆了,

网友A:
继续,顺着电路向前查找,检查运放周围元器件是否有损坏,小电容是否漏电,主板电流检测电路是否正常,焊下运放试试,顺路向CPU查找,链路上的元器件检查一遍,重点检查小电容与小帖片二极管,相信你,胜利再向你招手呢。

楼主:
查出CPU板运放块347到运算块072之间一3k贴片电阻开路。还有一同样型号变频器送电就显示OC3,按复位oc3消除,空载运行有10a左右电流,运行一会报警ol1,查出347与431之间一12k取样电阻开路,更换后,两台变频器都显示正常电流,带负载运行不报警。

网友A(2016-05-15):
祝贺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