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型号

楼主(2016-04-14):
哪位大神知道GSS是啥品牌的传感器呢?网上都搜不到,

网友A:
力传感器,国产的有

楼主:
我知道是压力传感器,但中文品牌是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传感器,国产的有
中文品牌叫啥呢

网友B(2016-10-19):
纱线张力传感器
珠海妙思精密仪器有限公司专注研究生产传感器已有十数年,对纱线张力传感器的专门研究生产亦有八年之久。颇有一些工匠精神。这次推出的纱线张力传感器,是基于多年研究生产之经验,博采众家之长,弥补缺陷之短,历经九个月残酷考验和装机测试之后,介绍给您的。
其主要优点有三:
一、弹性体采用陶瓷弹片。
作为力敏传感器,必有一弹性体。弹性体的品质对传感器性能影响很大。在弹性范围内快速加载或卸载后,弹性体并不能立即恢复原位,有随时间延长产生附加弹性应变的现象,包含弹性蠕变和弹性后效,统称为滞弹性。所以,传感器弹性体的选择,对传感器的性能至关重要。
选择弹性材料时,依据之一为材料的弹性模量E,以及材料的弹性后效和热弹性效应对性能的影响。弹性模量是工程材料重要的性能参数,从宏观角度来说,弹性模量是衡量物体抵抗弹性变形能力大小的尺度,从微观角度来说,则是原子、离子或分子之间键合强度的反映。
在此,介绍几种弹性体的弹性模量:铍青铜的弹性模量128GPa;钢片的弹性模量200GPa;陶瓷片的弹性模量340GPa。
常用的纱线张力传感器弹片有铍青铜弹片、钢质弹片。我们则是选择了性能最好的在纱线张力传感器中并不多见陶瓷弹片。
显而易见,由弹性模量决定的陶瓷弹片的响应速度会高于铍青铜弹片, 钢质弹片。我们传感器的响应速度可达400Hz。这对闭环控制系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前述两种金属弹片,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出现弹性疲劳,零位会向张力大的方向漂移。从宏观角度看,这在陶瓷弹片上是不会出现的。
二、采用厚膜混合集成电路
力敏传感器大多是采用应变片原理。用胶将应变片贴到弹性体上。其中胶的质量和贴的技术很关键。胶会老化,怕油污;弹性体每日几十万次的弯曲,粘接处会蠕变等,都会导致传感器零位的漂移。
我们采用的是厚膜混合集成电路。在陶瓷基片上用印刷烧结技术,形成厚度为几微米到数十微米的膜层。这个膜层导电大,附着牢,长期稳定性好,便于批量生产。
三、采用微电脑DSP芯片进行数据处理
尽管采用厚膜混合集成电路参数一致性较好,但还是有参数分散的问题。我们采用微电脑DSP芯片进行数据处理,充分利用数字电路的抗干扰性,并将分散参数填平补齐,实现传感器参数的一致性和长期稳定。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解决传感器不同安装位置零位不同的问题。由于该类传感器结构有一悬臂梁,在地球引力场中,受地球引力的影响,不同安装姿态,零位是随之变化的。我们采用微电脑DSP芯片处理这个问题。当传感器安装位置确定后,在还没放入纱线前,触动一下offset补偿按钮,就可将该位置重力场的影响给予补偿。零位会稳定地锁定在这里,解决了零位受引力场影响变化的问题。万一数年后零位有小的漂移,只要再触动一下offset补偿按钮即可。
上述简介,挂一漏万,如能引起您的兴趣,不胜荣幸。

     公司网址:http://www.china-muse.com
联系电话:15014936484/18680655746
 邮箱:hfc@china-muse.com/18680655746@163.com

网友C:
看柯力的好像有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