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4):
各位老师,我想问一下三菱触摸屏上的时间日期是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A:
元件菜单中有时间日期的元件可以直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有图片看一下,我没找到,谢谢

网友B:
看手册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没在触摸屏手册上看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有图片看一下,我没找到,谢谢

网友C:
型号先讲清,用HMI的时钟有些型号新机是没电池的,需要另配后才能使用时钟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元件菜单中有时间日期的元件可以直接用。
三菱触摸屏时钟,如果连接PLC也是三菱的话可以选择PLC时钟或者触摸屏本身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知道了

网友F:
工具栏中有日期时间

网友F:
工具兰中有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