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 方向

楼主(2016-04-14):
 用什么指令可以控制方向,要怎么控制?

我用y0为输出脉冲,y2为输出方向,

如果要控制方向断y2的的输出是否可以控制方向呢?

楼主:
如果d350是负数能反转吗, 上一条命令是正传,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错,你很聪明!改变方向就是更改它的点评

网友B:
PLSY本身不含方向滴,不过你可以自己处理方向

网友C:
使用相对或绝对指令,我都是这么用

网友D:
终于有信捷PLC讨论区了,

网友E:
脉冲指令没有方向,定位指令有方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