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室内的等电位连接网

楼主(2016-04-14):
二次室的等电位连接网如下图:

网友A:
不知道共有几处接地极连接,铜排是闭环的吗?

网友B:
等电位与柜体还是隔离的?我们这箱体也是接地的。

网友C:
施主:等电位连接体不需要隔离绝缘子的

网友D:
这个对吗?用铜排做等电位的连接?我们知道,铜材是导电体,但不是导磁体。如果是等电位的连接网,必须是既导电也导磁的材料才对。就像屏蔽,用铜材料屏蔽的是电场,不是磁场。只有用铁或钢,才能既屏蔽电场也屏蔽磁磁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对吗?用铜排做等电位的连接?我们知道,铜材是导电体,但不是导磁体。如果是等电位的连接网,必须是既导电也导磁的材料才对。就像屏蔽,用铜材料屏蔽的是电场,不是磁场。只有用铁或钢,才能既屏蔽电场也屏蔽磁磁场。
等电位的意思是各处的电位差为0,和导磁屏蔽没有关系的

网友E:
有点搞晕了,是等电位连接柜体及槽架还要加绝缘吗,不都是直接罗丝拧紧并保证接触良好的吗

网友F:
既然有绝缘子,那上面的铜也要上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共有几处接地极连接,铜排是闭环的吗?
是闭环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对,是这么回事。你说得对。
但是,等电位是将所有与系统有关的设备导电外壳相连接,也是兼顾电磁屏蔽的作用。采用铜排组网连接,我还是头次看到。有点新奇。

网友G:
有几处接地?
连接面积最好再增加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施主:等电位连接体不需要隔离绝缘子的
确实没见过这样做的

网友C:
室内空气较好的,等电位连接一般都是镀锌扁铁和角铁制作,用铜带完全就是浪费

网友I:
回复 网友D:
电磁波对信号有干扰作用,电和磁相互产物,光磁没法干扰吧,地球就是个磁场。处理的好铜网接地能隔绝一切电磁波,超验骇客里的道具。。。

网友J:
二次室,是继电保护吗?铜排是不是为方便连接而设(比如引出),而其他金属构架已连成一体。
图纸上的相关描述是怎样的。

网友D:
是呀,我们这做地线、接等电位,都是扁带或者角铁。另外,金属走线桥架等等大家都连接为一体,就挺好了。

网友K:
然后把所有地线接到这个铜排上。用绝缘子也是可以的。闭环后铜排直接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施主:等电位连接体不需要隔离绝缘子的

光伏现场没有设独立避雷针,配电室的防静电接地、保护接地都与等电位联结网是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C:
防雷接地跟常规电源地数据地接一起:你就等着大面积损坏吧

网友L:
没看出连接了哪些等电位,

网友M:
没见过等电位和机器外壳绝缘的。

楼主:
围绕主控室二次屏柜布置铜排二次接地网,二次接地铜排首尾相连,形成二次接地铜排环网,并在远离易发生单相接地短路电流地点(本配电室为两点)与主接地网相连结。

网友N:
楼主是什么单位啊?太有钱了。

网友O:
有点浪费铜

网友P:
引用 网友D:
对,是这么回事。你说得对。

但是,等电位是将所有与系统有关的设备导电外壳相连接,也是兼顾电磁屏蔽的作用。采用铜排组网连接,我还是头次看到。有点新奇。
钱多

网友P:
引用 楼主:
围绕主控室二次屏柜布置铜排二次接地网,二次接地铜排首尾相连,形成二次接地铜排环网,并在远离易发生单相接地短路电流地点(本配电室为两点)与主接地网相连结。
来几张柜子的照片看看啊!只见过做在墙壁上的扁铁……第一次见铜板这么装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二次室的等电位连接网如下图:

这个看起来还要土建,地板浇上水泥,那这个就还看得见???

网友Q:
铜牌不用和柜体连接在一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铜牌不用和柜体连接在一起吗?
连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引用 楼主:
围绕主控室二次屏柜布置铜排二次接地网,二次接地铜排首尾相连,形成二次接地铜排环网,并在远离易发生单相接地短路电流地点(本配电室为两点)与主接地网相连结。
来几张柜子的照片看看啊!只见过做在墙壁上的扁铁……第一次见铜板这么装的!
二次室内的铜排组成的二次接地环网与主接地网连接处是这样的:

二次屏柜内有两个接地小铜排 ,其中一排作保护接地与屏体连接,另一排作二次地与铜排环网连接,如下图: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的等电位接地系统搞得好复杂。不知测量过接地电阻没有,综合接地系统接地电阻必须1欧姆以下。满足条件后,柜内完全没必要搞两个接地铜排,只要一个公用就行了,如果要两个接地铜排分工作接地和保护接地,主接地极最好两个独立分开,并且与主建筑的防雷接地分开。接地网最少两处与主接地极分别连接,每排柜体最少两处与接地网连接,接地网做成“口”形环闭,如果室内面积大接地网可做成“田”形格子状。室内所有金属部件包括柜体、金属门窗都需与接地网连接。另外看图片,主接地极的搭接焊接处好像不规范,焊接长度需满足规范要求,两面焊接,要有防腐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等电位接地系统搞得好复杂。不知测量过接地电阻没有,综合接地系统接地电阻必须1欧姆以下。满足条件后,柜内完全没必要搞两个接地铜排,只要一个公用就行了,如果要两个接地铜排分工作接地和保护接地,主接地极最好两个独立分开,并且与主建筑的防雷接地分开。接地网最少两处与主接地极分别连接,每排柜体最少两处与接地网连接,接地网做成“口”形环闭,如果室内面积大接地网可做成“田”形格子状。室内所有金属部件包括柜体、金属门窗都需与接地网连接。另外看图片,主接地极的搭接焊接处好像不规范,焊接长度需满足规范要求,两面焊接,要有防腐措施。

主接地网是散布在现场及一、二次设备及所有箱变、电缆、光伏组串支架等的金属外壳相互连接组成的接地网构成一次地,二次室内的由铜排组成接地环网构成的二次地。不知我的理解对不?此二次室铜排环网有两点与主接地网连结。二次室的屏柜内的一次地与主接地网有一处连结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共有几处接地极连接,铜排是闭环的吗?
闭环的,有两处与接地网连接 。

网友R:
看来这个施工现场是设计的TN-S系统,铜排与柜壳绝缘的是N排,与柜壳连接的PE排,这2个汇流排在等电位连接箱与变压器的中性点(N)和接地体连接。每年对接地体摇测电阻时,在等电位连接箱打开接地体与汇流排的连接,单独测量接地体。

网友S:
回复 网友P:
这个应该是要铺设防静电地板吧。

网友T:
一直就没有把这个搞清楚。这回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看来这个施工现场是设计的TN-S系统,铜排与柜壳绝缘的是N排,与柜壳连接的PE排,这2个汇流排在等电位连接箱与变压器的中性点(N)和接地体连接。每年对接地体摇测电阻时,在等电位连接箱打开接地体与汇流排的连接,单独测量接地体。
哦,又学到不少,谢谢李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个应该是要铺设防静电地板吧。
是的,二次室的确要铺设防静电地板 的。

网友U(2016-06-27):
箱变地面一般是用铜排,地下采用钢材

网友G(2016-12-17):
回复 网友D:
我们35KV的站中控室的等电位也是铜排
这个不会有问题!

网友D:
回复 网友G:
哦,铜排成本高。

网友V:
应该用扁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