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4):
最近看到论坛里有不少关于电能表计量,无功补偿的贴子!电能表错误计量有很多, 你在实际工作中遇到过电能表错误计量的情况吗,是什么原因呢?说来大家分享一下吧?
----------------------------------------------------------------------------------------------------------
现象一、实际工作中遇到这样一种情况:10KV高压成套计量柜,厂家原装,厂家安装!半年后单位对该用户的用电量产生怀疑,中途也去测量电能表电压电流,都正常,怀疑电能表问题,换表,还是误差较大!没办法,装监控,并与供电的源头电表进行24小时比较!结果发现用户的电能表有时慢走,有时不走,有时竟然还能快走!大家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以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B:
接线是否有松动的,我单位的就是PT接线送了,有时走,有时不走。

网友C:
要检查下接线的,以前碰到过计费表接线错误的,每次一插电费卡就跳。

网友D:
一、接线错误;二、互感器存在问题;三、接线虚接(接触不良);四、电能表本体存在缺陷;五其它原因;

网友E:
四楼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