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5):
今天听一位老专家说霍尔电流传感器在长时间使用后需要校正,比如一年两年后,这是为什么呢?有多麻烦呢?可以带电完成吗?

网友A:
很简单:电子器件使用时间久了性能劣化漂移,就这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交流的互感器不需要调校吗?我们手机里也用到了霍尔传感器不需要调校吗?

网友A:
理论上仪表都需要周期校准的

网友B:
我是这么看,霍尔电流检测原理是通过电磁原理检测的。其原理类似于我们使用的变压器原理。假如传感器的使用过程中,没有出现过磁饱和或退磁问题,而且内部的电阻元件功率是适配的,且供电电源(正负电源)没有变化,那就用不着校准。

当然,如果这个霍尔电流传感器是用于检测的仪表,就必须执行年检的规定。否则,没有检测法定承认的凭证,出具的数据不具备法律效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年检是依据维护方的规定还是法律规定?是哪种规定呢?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技术监督局的年检计量器具,是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一个规定吧。否则生产制造的产品检测计量器具不合格,那是不行的。通不过质量认证监督访问的检查。

如果都送检测成本也很高,所以,只要是出具检测证书的产品,用年检认证的,其他的一般例行检查、判断故障等,还是用普通的计量器具既可。这是我说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