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6-04-15):
各位大神们!我是刚学台达plc不久,请问台达EH3系列plc怎么与ASDA控制器上的编码器输出OA,/OA,OB,/OB连线,是不是24v与S/S连,OA接x0,OB接x1,/OA和/OB接24G,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不行,驱动器是差分信号,PLC是集电极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能请教一下,怎么接才对,谢谢了

网友A:
另外选个差分型的计数器模块。

网友B:
需要专门的模块

网友C:
1、加差分计数模块;
2、加差分转集电极输出转换PCB

网友D:
做个转换板或者买一个转换板。

网友E:
差分5V信号,不能直接用的,需要专门的模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差分5V信号,不能直接用的,需要专门的模块
我都是自己焊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