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5):
PLC的输入/输出端口的COM接24V电压,是不是必须要输入是24V+,输出24V—或者是输入24V—,输出24V+???

网友A:
下载相对应的PLC手册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B:
不是的,具体看手册吧。

网友C:
看具体的plc了,npn pnp的区别

网友D:
首先:COM标志基本是日系美系,一般输入COM是24V-,输出基本差不多,但是具体还是请查看手册

网友E:
台达上面没有COM呀

网友F:
COM点怎么用,要搞清楚PLC内部接线才行。

网友G:
建议看plc手册

网友H:
说话,输入COM和输出COM是不一样的,楼主好好看下手册吧

网友I:
比如欧姆龙PLC吧,输入是24V的,与COM连接的极性是任意的;输出就要分好多类了,有晶体管,晶闸管,继电器输出,输出也分220和24,与COM连接的极性也不一样了,因为像晶体管会分NPN,和PNP型。

网友J:
日系PLC输入COM一般接24V+。输出COM有多个,自己根据需要可接各不同电压。

网友K:
像三菱的硬件手册,里面有详细的输入输出接线说明。

网友L:
楼主可以说明一下PLC的品牌型号,西门子三菱等都是不同的。

一般COM的PLC为日系 或者国产。像西门子的一般为M

三菱的PLC都是NPN的。

FX3U或以上机型通过S/S端子的接线来改变NPN成PNP。

网友M:
有单性双极性。

网友N:
看来意见基本是这样:具体可查看PLC对应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