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5):
300的CPU能设置保持存储器,1200的能设吗,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0的CPU能设置保持存储器,1200的能设吗,我怎么找不到

1200中,你只能设置M或者DB区域的保持性。

双击程序信息打开分配列表或者右击鼠标选择分配列表。

点击工具栏上的保持性按钮,对M区域进行保持性设置。

对于DB区域的保持性设定,你可以打开DB块,然后在其保持性中勾选复选框。

网友B:
楼上的介绍很详细

网友C:
1楼牛人 看图就学会了

网友D:
楼主建立一个全局数据块,采用绝对寻址时,右侧选择保持性为所有数据全部掉电保持。优化地址时,刻单独设置每个存储区的保持性。

我通常是采用绝对寻址,将需要保持的数据都放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