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丹佛斯变频器和MCGS触摸屏通讯的实例?

楼主(2016-04-15):
麻烦大哥们给与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A:
哇,问题比较专业,所以不好回复呀。丹弗斯的变频器通讯,一定要有它的手册作指导。一般的,通讯采用专门的通讯参数命令,而不是手动和自动的开关切换。所以,要阅读丹弗斯关于如何通讯的手册章节。
另外,通讯有专门的参数做通讯接口,然后这些接口再去连接变频器内部的相关参数。才能实现上位控制变频器的运行和停止。
【方案】
基于台达机电产品的转杯纺控制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我再琢磨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其实,你可以咨询下丹佛斯技术支持,他们会告诉你哪些参数是与通讯相关的。我只用过西门子的变频器,知道西门子的变频器与上位通讯的参数和基本形式。各家的东西不一样,所以,丹佛斯的变频器就不知道了。
【方案】
图尔克 机器人焊接单元与以太网联网

网友B(2016-06-27):
1)68,69是通讯口 2线制的485通讯
2)Auto ON 是使用外部模式和网络模式的
我司专门代理丹佛斯、汇川变频器
【方案】
一图读懂 华北工控基于Intel ? Elkhart Lake平台处理器主板EMB-3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