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5):
14年的设备,一台三菱j2s伺服,用的是扭矩控制,现在是奇怪的出现了过载报警,客户反应的是夹住工件一两分钟后就报警,监控负载是140多,之前是没有问题的,各位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回事?

网友A:
换个驱动看看

网友B:
如果能就用手动动电机轴,看看负载情况。还可以直接换换电机。

楼主:
跟电机线有没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跟电机线有没有关系?
有时缺相也会这样报警,处理过这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