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5):
我现在有D1-D100里面全是数据,我想把D1-D5移到D6-D10   D6-D10移动到D11-D15,以此类推,三菱的WSTL指令可以实现  欧姆龙有没有类似的指令  不然用mov会死人的   WSFT又只能位移一个

网友A:
三菱执行字移动的话应该是WSFL指令吧,而不是WSTL指令。

欧姆龙CP1H中没有直接对应于字的移动指令,不过你可以考虑使用NSFL指令,即以位为基本单位的移动指令,移动64个位不就是4个字了么。

最后,探讨欧姆龙请说明型号,欧姆龙不同机型之间的指令差异太大了。

网友B(2016-07-15):
这个指令应该合适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