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扭矩

楼主(2016-04-15):
各位大神,用普通电机能实现扭矩控制吗?比如用普通电机拧瓶盖子,当达到一定扭矩时,电机自动停止。

网友A:
通过电流控制啊,效果不太好,最好用变频或伺服的扭矩控制模式

网友B:
我用安川的伺服的转矩模式控制的张力,很不错

网友C:
伺服驱动

网友D:
加扭矩传感器即可

网友E:
拧瓶子盖?那扭矩很小,小电机加减速器就可以,一个小不点的永磁直流电机,再加减速箱。控制电机的电流即可控制扭矩。

网友F:
干嘛不用气动的,很方便的啊

网友G:
这样机构定不简单吧

网友D:
我这里攻丝机就是DC24V、30W减速电机

网友H:
也可以自己设计个扭力结构,到达设定值时就停止,电机还是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