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6):
电路板贴片电容变小,没有印字怎么知道它的容量大小

网友A:
贴片电容实物是没有任何标记来表明它的容量的,而是在包装上有写(一般是盘装)
找出电容的正负极,然后红表笔搭负极(白色的一端),黑表笔搭正极
将档位打到R*100或者1K挡,测试,两个都测一下,前提是必须将电容的两只引脚短路才可测量。
一般万用表是不能精确测量电容的容量的,只能估计电容的质量好坏,如果是贴片电容,方法和前面一样。

网友B:
在线路板上找同样的比对测。

网友C:
完全不可能知道,1000p和1500p的完全一样

网友D:
在不知道电容值的情况下 电容变小你是怎么知道的  有的万用表可以在线测量电容 不用把芝麻大的电容拆下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不知道电容值的情况下 电容变小你是怎么知道的  有的万用表可以在线测量电容 不用把芝麻大的电容拆下来
这个:不考虑线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