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话的故障。

楼主(2016-04-16):
好久好久没有来论坛感觉工作失去了动力,生活过得无趣,业余也无聊的透顶,人生没有了目标。真的感觉是行尸走肉!最近学校有很多电话出了问题,有很多都不能使用,全是内线的电话。经检查线路后插回去能使用了,最后有几个电话是能打给全部的内线电话,但是不能接打过来内线的电话。还有个别的打过来响一声就自动转到总机了。有个别是有时候接打正常,但偶尔会有嗡嗡声。有时候不接不打拿起来就会有很大的滴滴声。这些都是内线用的,不能打外线,只有总机可以打外线。求大神和有经验懂这个的,搞过得指导下我。我是小白,昨天才会接网线,今天就去弄这些的类型。

网友A:
春天来了,湿度大,接线排接触不良
内线交换机是自己的还是租用电信的?打进来响一下就转总台是交换机设置问题
打得出打不进也有可能是跳错一条线

网友B:
照着说明书把交换机复位重新设置

网友C:
估计潮湿吧。有漏电。

网友D:
没具体接触过这些。
可能要在总机室调好(或查无问题),再查线路(话机需正常)。

网友E:
可以设置的   你看看交换机说明书

网友F:
电话程控交换机可以设置哪一个号可以拨打外线,哪一个号只能接听不能拨打。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交换机是单位自己买的,用了有十几年是有的。现在遇到一个电话没有反应的,拿起来没有亮灯,不能打也不能接,和没插线一样的。剪掉水晶头,量线有24v电压,再插上去电话量的有电压24v,但是拿起听筒就有很大的压降,只剩3伏左右了!这个怎么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交换机是单位自己买的,用了有十几年是有的。现在遇到一个电话没有反应的,拿起来没有亮灯,不能打也不能接,和没插线一样的。剪掉水晶头,量线有24v电压,再插上去电话量的有电压24v,但是拿起听筒就有很大的压降,只剩3伏左右了!这个怎么查?
电话线只有24V偏低,差不多没通话是48至52V之间,有信号拔进时末接机测电压是脉冲式的会变高,你测才24V是接触不好或线对交差接错了,只能顺线路从后往上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里正常的好的没有使用时都是24v的直流电压。只要弄好了都是这个电压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很老的交换机?用的至少十几年了!好像是8个。

网友G:
线路问题,质量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H:
程控电话交换机断电重启,检查接线是否牢固,使用万用表检查双芯电话线是否导通或者短路,如果故障依旧,更换程控电话交换机的正常使用端口进行代换排除故障。

网友I:
在总机端测试正常才远端测试,远端或者线路漏电过大会导致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