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6):
菜鸟请教各位前辈:2根线接近开关有NPN和PNP之分吗?两根线哪根进哪根输出有区别吗?

网友A:
两线的传感器?有没有推荐的接线图?一般接近开关的表面都会贴有接线视图的。接近开关两线的,PNP形式是有可能的。

网友B:
是有区别的哦

网友C:
有区别,PNP型相当于常闭开关,NPN型相当于常开开关

网友D:
源型和漏型

网友E:
有区别  楼主看看传感器上应该标明的吧,如果没标明 可以试试  两种方式  哪种信号正常

网友F:
有区别的,还要看是什么品牌的传感器,不同品牌的有些有出入

网友G:
区别是有的 但那都不是什么问题 两线的接近开关可以直接代替三线的 不管是NPN 还是PNP的 只要是控制方式对就行 也就是常开和常闭搞清就没问题啦

网友H:
两线制的接近开关不区分PNP NPN都可以接的

网友I(2016-05-27):
没有规格书吗?

网友J:
两线的只有常开常闭之分,没有npn qnq 之分

网友K:
有区别  这个要看你公共端用哪个极

网友L:
两线制的接近开关不区分PNP NPN都可以接的,就是看你所需要的信号!(0V/24V)

网友M:
回复 网友A:
http://www.fa.omron.com.cn/data_pdf/cat/e2b_d117-cn1-001b_1_4.pdf?id=3203这里是欧姆龙E2B的样本,你看看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M:
什么意思呀?没明白,我从来不用欧姆龙的接近开关。给我样本做什么呢?嘻嘻

那个样本里,欧姆龙的接近开关,根本就没有2线形式的,都是3线的,有PNP和NPN。日系的传感器,除了基恩士的色标识别传感器,其他的没用过,欧姆龙的编码器,以前曾经用过,后来改成图尔克的或亦科的了。

网友N:
个人感觉,两线制只分常开和常闭吧。

网友O:
这个问题我也只有呵呵了

网友P:
二线式近接电子开关没有PNP-NPN之分别,只有直流交流之分別,二线式工作在负载串连电路中,定要按接线图连接使用.

网友Q:
两线的还没有注意到有PNP与NPN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