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plc求指点

楼主(2016-04-16):
各位大师们,想请教一下我刚毕业在工厂上班,能接触到s7 300的设备,变频器 屏这些,没事时就在看工厂包装设备和灌装设备一步步动作,可还是没勇气写下程序,中控用的是wincc我都挺感兴趣的,想学工控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我现在手上有个300的cpu,sm321,sm322,还有个变频器,求指点该从何学起,谢谢了

网友A:
想学先看资料了解后再动手,遇到问题再问,会有人帮你的

网友B:
有硬件了 比较容易学
基础的接线,编程先搞清楚了。

网友C:
 先熟悉PLC的控制原理 扫描输出  ,再学习基本的数字量输入输出;

下一步学习各种模拟量输入输出。

然后就是高速计数     PID控制    运动控制

通讯控制

网友D:
第一步,你要去看有关计算机的基础知识,知道啥叫布尔量,啥叫字节,字,16位,32位,逻辑运算诸如异或,与操作是什么回事。

学完了第一步后你可以开始第二步了。

第二步,阅读一下厂家的编程手册,例如,你提到的S7-300,其有S7编程入门,编程手册以及各个编程语言用到的分手册。

第三步,阅读一下编程软件附带的Readme或者Install文档,了解安装软件的步骤。

第四步,安装编程软件以及模拟器,并且了解安装软件后厂家的文档保存在哪个目录下。

第五步,熟悉一下编程软件的使用方法,特别要注意调试方法,如果你问道不会使用怎么办,那我要问你第二步是怎么做的。
对于西门子来说,第二步认真完成的话,你就应该会软件的基本操作,以及对于一个项目程序的构建框架是什么。如果没学好,反复去第二步。

第六步,你可以将第二步中手册上例子输入到软件中去验证一下。然后依照编程手册去看看调试方法。

反复做上述2,5,6步,直到你非常熟悉软件的使用方法以及调试方法,此时,你可以进入第7步了。

第七步,阅读厂家的硬件手册,了解一下硬件规范以及接线方法。

如果你第一步做的好的话,那么你会发现,所谓的数字量应用以及模拟量应用无非就是向端口给予一个值而已。

很多人会建议你从接线开始,看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要知道,没有真理,还实践啥。工程师应该着重于算法,而不是接线。

剩下的就完全看自己了,数学学的好,那么算法上会很轻松,否则,算法都不一定能搞的出来。

网友E:
4楼说的第一步,确实重要;听说过,当年有汇编语言基础而第一次使用PLC者,就有感觉很轻松的。
“所谓的数字量应用以及模拟量应用无非就是向端口给予一个值而已”,熟练之后,归纳之下,会有这种感觉,也是听说的。

网友F:
开始就是自己玩300,首先扒皮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