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6):
本人学生党,因课题需要,要控制8台步进电机(不要求同时动作),现在手上有一台fx2n-80mt。因为只有y0和y1能输出高速脉冲,所以我打算将y0与所有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脉冲信号端链接,然后在每个信号回路上装继电器,通过控制继电器的通断来控制哪台电机动作。请问各位师傅,我的这个想法是否可行,在实现过程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谢谢!

网友A:
现实中没有你这么用的

网友B:
行不行只有自己试用了才知道,期待你测试成功,就为后面的人多提供了成功的案例,应用中要注意先切换中继后再输出脉冲

网友C:
理论上是可行的,实际上我还没有看到有人使用过。

网友D:
理论不实验 问题不大。

网友E:
这个方法不适应理论还可以

网友F:
如果是分时且动作时间差大于200mS或者以上,完全可行

网友G:
2N虽说没有定位指令,发脉冲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