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6-04-16):
今天一台,英威腾变频器炸机。我把拆开了,给大家看看。我想问大家就是哪个是电流检测模块?

网友A:
想问的就那个事?啥事呀?电流检测模块咋了?没看出问题来呀?想说什么呢?

楼主:
哪个是电流检测模块

楼主:
不是问炸鸡原因。。

网友B:
图上好像都没有哦。

网友C:
你把下面这个图反过来拍照再发上来

网友D:
uvw输出接的元器件

楼主:
…这是反面

网友E:
黑色pcb显得高端么

网友F:
电流检测一般配有电流互感器和霍尔元件,楼主找找这两个

网友G:
小变频器一般用小阻值电阻检测电流,大电流都是互感器采样

楼主:
是不是这块板?我怀疑这块板是检测电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认识霍尔传感器。

网友H:
也有的是自己做在电路板上的,看看有没有在输出上串连有毫欧的电阻。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明显的印着rst是输入

网友I:
没有电子维修基础的最好别修了,以免越修越坏。

楼主:
回复 网友I:
报废了我拆开看看。

网友J:
使用毫欧的贴片电阻和7840光耦进行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