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压故障无法屏蔽

楼主(2016-04-16):
西门子440 30KW 单独给电源板加电,功率板没装,788断开一个100欧电阻加2.5V电压上电仍然报A503欠压故障,换了套主板,IO板还是一样,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大家给点建议,期待大家的回复。

楼主:
788后面的一个电阻和电容测了为100欧和10nF,应该没问题,检测信号是直接进主板了啊,不知道会不会电源板还有其他的原因引起报欠压呢,不会两套主板都出同一故障吧,故障屏蔽不了没法进行下一步检修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现在没报了,需要把电流检测同时屏蔽才行啊。

网友A:
介绍一下电流如何屏敝吧?

网友B:
检修就是需要多测试,毕竟你不知厂家调试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把786的8脚接4506的5脚连接,把三路电流检测信号引脚短接。不过现在又有新的报警了,先闪了F0022然后马上跳到F0001故障,又要费神了啊